小米Aair 12.5 无cpu供电

楼主(2021-08-26):
有没有北京的同行知道北京哪里卖SiC631  CPU供电IC的    科贸不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A:
看看供电芯片没有问题,供电芯片的信号是否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芯片没有问题,供电芯片的信号是否出来了

这个sic631  开启是低电平有效     95859拉低这个芯片EN  然后给PWM信号     我测得PWM  2.5V   我测得芯片条件满足    不输出   我怀疑是芯片换    然后我换了个全新SIC631 还是一样    我测得自举电压4.7V正常么?   我没有示波器无法测PWM的波

网友B:
解决了吗?我这里还有一台需挽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这里还有一台需挽救

没有啊     你也是同样不出CPU供电么?

网友(2021-10-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EN待机2.2V 开机0V  应该是开启了 但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