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26):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P40 Pro

【故障现象】:

  同行描述机器进了一点点水就这样了,打开摄像机就闪退,伴随无铃声。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2

【故障分析】:

  进水导致的两个故障多为共享供电或者总线出了问题,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多为i2c通路芯片腐蚀所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P30的维修经验,单装前置或者后置打开像头都是会闪退的,所以必须修好故障线路涉及的像头相关线路才能打开相机,也就是说前后像头即使不是共享i2c,只要一个像头通路有问题,也会导致前后都打不开。

【维修过程】:

  首先观察主板非常干净,前后相机座子超级干净。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3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4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5

  尾插座子没有腐蚀。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6

  所以怀疑主板根本没事,就是小板引起的,直接断开尾插扁平电缆开机,发现前后摄像头都能打开了。拆开小板发现扁平电缆和座子都有腐蚀。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7

  将扁平电缆和座子的虚焊的脚刮开杂质,镀上锡。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8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9

  处理完这些开机故障依旧,这时候我们继续先前的i2c共享总线的思路,把铃声和照相故障联系起来,在尾插座子上挨个点一下,发现这俩脚通后置像头的下层板,距离这么远的两个座子的两个脚相通,必定是i2c的时钟和数据两路。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0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1

  找到对应的扁平电缆脚位,扁平电缆单装上小板测量这两个脚。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2

  发现阻值分别为630和345,这就不对了。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3

  再次找到对应的尾插小板座子的两个脚测量,阻值也是630和345,明显有一路被拉低了,考虑到小板有腐蚀,观察整个小板就剩下这个小屏蔽罩最可疑。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4

  拆下屏蔽罩,原来里面就是小音频。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5

  加焊之后被拉低的那个脚阻值回来600多,这两路就是I2C4_SCL和I2C4_SDA。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完美修复。

华为P40 Pro进水不照相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6

相关阅读: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187-1-1.html
华为P40 PRO 主板爆炸图 来自大自然的搬运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477-1-1.html
华为P40pro显示充电不进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127-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这机型经常有后摄导致wifi蓝牙打不开

网友:
讲解的挺清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