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焊盘脱落

楼主(2021-08-26):
大神看看还有的修吗,显存焊盘脱落,有6个点

网友:
简单的要死  对修手机的设备来说        我掉30个点都补了

网友A:
就看你显卡值不值钱了,。。

网友B:
先把表面清洁一下,然后找对应的显存点位图,拿放大镜看,挖脚出来,空脚的可以不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你显卡值不值钱了,。。

是rx560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表面清洁一下,然后找对应的显存点位图,拿放大镜看,挖脚出来,空脚的可以不补

没有这个卡的点位图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卡的点位图该怎么处理呢

先看一下内存是GDDR几的,看显存的引脚定义,也可以做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卡的点位图该怎么处理呢

参考580,找到第一脚,有些可以不用补。

网友:
显微镜下观察哪个是有效脚,该刮的刮,该挖的挖,铜毛打圈绿油固化,经常干。

网友:
显微镜下观察哪个是有效脚,该刮的刮,该挖的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卡的点位图该怎么处理呢

不用卡的点位图。如果是5代显存,看gddr5的引脚图图就行。论坛上搜索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补焊盘的

网友(2021-11-13):
图纸找到了吗,也找一份

网友:
掉10个8个美问题,多了就有点烦!!!看能得多少钱了。

网友:
图片看不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