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A 进水 求一个电阻阻值

楼主(2021-08-26):
华硕Z170-A 进水 求一个电阻阻值

网友:
哪位大佬有图纸 分享一下

网友A:
鑫智造里面有,不过没有实际阻值,可以参考其他m2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里面有,不过没有实际阻值,可以参考其他m2上拉电阻

好的 谢谢

网友:
哪个型号的m2板有pdf的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里面有,不过没有实际阻值,可以参考其他m2上拉电阻

哪个型号的m2板有pdf的图纸啊

网友B:
这个电阻是8.2K的,有什么不明白就自己下载点位图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8.2K的,有什么不明白就自己下载点位图看吧。

谢谢大佬

网友:
高手在评论区,解决问题的地方

网友:
华硕应该有点位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