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是不是把休眠关了快速启动就没用了

楼主(2021-08-26):
开启快速启动
(建议开启)
开启会占
C盘的部分容量,Win10启动飞快: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关机设置–>勾上启用快速启动。
PS:关闭休眠(自选):Win+R输入powercfg–h on,关闭休眠:powercfg –h off(关闭后C盘会空出几G的空间)
到底是开还是关休眠
win10

网友:
是的,把休眠关了快速启动就没用了

网友:
快速启动本来就是深度休眠再唤醒,你关闭了肯定没啦

网友:
是的,关闭了以后,快速启动就不能用了

网友:
休眠不用关,关了快速启动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嗯 关了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