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扬天S710 一体机坏了,怎么刷BIOS 呢

楼主(2021-08-26):
由于设置了密码忘记了,我就扣了电池,然后短接了下,装上电池后,开机无显示,风扇有转,CPU 有发热,键盘鼠标均无反应,显示屏也无反应,给位大佬指导一下,感谢了

网友:
设置了什么密码?进系统的密码还是bios密码?搞搞内存,线拔插拔插,插个键盘看开后有没灯亮。不亮机刷bios要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