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DELL-3421三声报警问题

楼主(2021-08-26):
前两天同行送了一台DELL-3421笔记本说是开机不显示,通电开机是不显,过一会3声报警,网上一收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是桥坏,有说是不过内存,看来只能查电路,最后查到是1.05V没有电压,认真一看是那51219芯片坏,更换,上机通电,亮机。

网友:
受教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厉害,一下子就查到故障点了

网友:
眼神犀利呀

网友:
51219 坏了 学习了

网友:
会查电路就是厉害,俺也得好好学习

网友:
以前碰到过2台类似情况 所有都正常 就是报3声

网友:
有一个可以亮机,但是3声报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言简意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