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3V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1-08-26):
技嘉B85-D3V主板不触发,昨晚有刷BIOS,正常开机,今早也能正常开机,之后把电池扣了,进行了一下清灰处理,再试就开不了,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是不是还得刷BIOS?

网友A:
看看供电 或者其他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 或者其他线路。

哪里的供电和什么其他线路啊?

网友:
开机有装电池吗?

网友:
装上电池,拿东西短接黑线和绿线,强启。有可能有灰线断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没有解决了最后

网友:
有电阻腐蚀了

网友:
不触发,跟bios有关吗?查rtc电路

网友:
可能是线路板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或者静电击穿了

网友:
B85很多坏桥的

网友:
测量了一些电路是正常的,因为只动过BIOS芯片,所以又重新刷了一个BIOS,再测试OK!

网友:
不触发,一定要按照时序来修,基本都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查rtc、io等条件。一般不触发bios没啥关系

网友:
按照时序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