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机开机总是需要开机2次才打开?

楼主(2021-08-26):
组装的台式主机开机总是需要开机2次才打开?请教下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吗  有的华硕板开机重启一次后才正常启动

网友:
换一个大电源试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没

网友:
就是电池没电了,换了电池就好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