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SE2 触控失灵

楼主(2021-08-26):
各位大神,请问这是何种故障,间歇触控失灵闪屏
系统日志如下:{"bug_type":"210","timestamp":"2021-08-26 20:26:36.00 +0800","os_version":"iPhone OS 15.0 (19A5325f)","incident_id":"82FB6313-22F9-4CC5-870F-A70BC2E4B9F3"}
{
  "build" : "iPhone OS 15.0 (19A5325f)",
  "product" : "iPhone12,8",
  "kernel" : "Darwin Kernel Version 21.0.0: Tue Aug 10 09:24:10 PDT 2021; root:xnu-8019.12.2~20\/RELEASE_ARM64_T8030",
  "incident" : "82FB6313-22F9-4CC5-870F-A70BC2E4B9F3",
  "crashReporterKey" : "b077ad7d5d754ceb1f3020e21c7d49554fcde17b",
  "date" : "2021-08-26 20:26:36.39 +0800",
  "panicString" : "panic(cpu 1 caller 0xfffffff02abb7aa0): userspace watchdog timeout: no successful checkins from SpringBoard in 180 seconds\nservice: backboard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270 seconds ago): 28,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SpringBoar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270 seconds ago): 10,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180 seconds ago\nservice: mediaserver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270 seconds ago): 28,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log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270 seconds ago): 28,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thermalmonitor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270 seconds ago): 27,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runningboard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270 seconds ago): 28,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wifi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270 seconds ago): 28,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1\nOS release type: Beta\nOS version: 19A5325f\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1.0.0: Tue Aug 10 09:24:10 PDT 2021; root:xnu-8019.12.2~20\/RELEASE_ARM64_T8030\nKernel UUID: C8938C22-BE09-3561-ADCC-1AEFC0374D06\niBoot version: iBoot-7429.12.4.162.1\nsecure boot?: YES\nPaniclog version: 13\nKernel slide:      0x00000000210ec000\nKernel text base:  0xfffffff0280f0000\nmach_absolute_time: 0x8d71ed6521\nEpoch Time:        sec       usec\n  Boot    : 0x612724eb 0x00036baf\n  Sleep   : 0x6127874c 0x0004b7ea\n  Wake    : 0x61278750 0x00002598\n  Calendar: 0x6127885e 0x00019f5c\n\nCORE 0 recently retired instr at 0xfffffff028e10c04\nCORE 1 recently retired instr at 0xfffffff028e0f61c\nCORE 2 recently retired instr at 0xfffffff028e10c04\nCORE 3 recently retired instr at 0xfffffff028e10c04\nCORE 4 recently retired instr at 0xfffffff028e10c08\nCORE 5 recently retired instr at 0xfffffff028e10c08\nCORE 0: PC=0xfffffff029265e1c, LR=0xfffffff029265c98, FP=0xffffffec01ebb1e0\nCORE 1 is the one that panicked. Check the full backtrace for details.\nCORE 2: PC=0xfffffff028cf7878, LR=0xfffffff028cf7878, FP=0xffffffec01c23bd0\nCORE 3: PC=0xfffffff028e05dd4, LR=0xfffffff028d3638c, FP=0xffffffec020bba20\nCORE 4: PC=0xfffffff028cfabac, LR=0xfffffff028cfabac, FP=0xffffffec01cd3ef0\nCORE 5: PC=0xfffffff028cfabac, LR=0xfffffff028cfabac, FP=0xffffffeb177a3ef0\nTotal cpu_usage: 45743439\nThread task pri cpu_usage\n0xffffffe1342ec800 watchdogd 97 0\n0xffffffe137d72a00 mediaserverd 47 0\n0xffffffe137d73c00 mediaserverd 47 0\n0xffffffe133bd1e00 mediaserverd 47 0\n0xffffffe1389b1e00 mediaserverd 37 0\n\nPanicked task 0xffffffe135188888: 383 pages, 3 threads: pid 56: watchdogd\nPanicked thread: 0xffffffe1342ec800, backtrace: 0xffffffeb1f98b120, tid: 1455\n\t\t  lr: 0xfffffff028cc4ee4  fp: 0xffffffeb1f98b160\n\t\t  lr: 0xfffffff028cc4c04  fp: 0xffffffeb1f98b1d0\n\t\t  lr: 0xfffffff028e169b0  fp: 0xffffffeb1f98b1f0\n\t\t  lr: 0xfffffff028e08b90  fp: 0xffffffeb1f98b270\n\t\t  lr: 0xfffffff028e078b4  fp: 0xffffffeb1f98b330\n\t\t  lr: 0xfffffff029409610  fp: 0xffffffeb1f98b340\n\t\t  lr: 0xfffffff028cc48d4  fp: 0xffffffeb1f98b6d0\n\t\t  lr: 0xfffffff028cc48d4  fp: 0xffffffeb1f98b730\n\t\t  lr: 0xfffffff02ad3c210  fp: 0xffffffeb1f98b750\n\t\t  lr: 0xfffffff02abb7aa0  fp: 0xffffffeb1f98b770\n\t\t  lr: 0xfffffff02abb7400  fp: 0xffffffeb1f98b790\n\t\t  lr: 0xfffffff029370650  fp: 0xffffffeb1f98b7f0\n\t\t  lr: 0xfffffff02abb66f4  fp: 0xffffffeb1f98b910\n\t\t  lr: 0xfffffff02937dc58  fp: 0xffffffeb1f98baa0\n\t\t  lr: 0xfffffff028dd4da0  fp: 0xffffffeb1f98bbc0\n\t\t  lr: 0xfffffff028ccb740  fp: 0xffffffeb1f98bc70\n\t\t  lr: 0xfffffff028c9cb70  fp: 0xffffffeb1f98bce0\n\t\t  lr: 0xfffffff028cb6eac  fp: 0xffffffeb1f98bd70\n\t\t  lr: 0xfffffff028dfbe80  fp: 0xffffffeb1f98be50\n\t\t  lr: 0xfffffff028e07d64  fp: 0xffffffeb1f98bf10\n\t\t  lr: 0xfffffff029409610  fp: 0xffffffeb1f98bf20\n\n",
  "panicFlags" : "0x802",
  "otherString" : "\n** Stackshot Succeeded ** Bytes Traced 209418 (Uncompressed 543120) **\n",
  "memoryStatus" : {"compressorSize":47246,"compressions":12150443,"decompressions":9357495,"busyBufferCount":0,"pageSize":16384,"memoryPressure":false,"memoryPages":{"active":47380,"throttled":0,"fileBacked":32519,"wired":34706,"purgeable":1083,"inactive":45125,"free":1673,"speculative":2620}},

网友A:
换个屏试试,或者打一下显示接口座子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或者打一下显示接口座子阻值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或者送话的问题

网友:
这个日志是重启日志,你这个闪屏触摸失灵和这个没关系,抓紧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