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IP2L4这个芯片的问题!嘿嘿

楼主(2021-08-26):
MIP2L4这个芯片我查不到资料,有没有师傅手头上有这个资料或者是 有脚位用处的图或者是提示都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要上高清特写图片。只说几个字符就丢失了很多信息。比如芯片大小、形状、封装、厂家LOGO、脚位数目、排列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上高清特写图片。只说几个字符就丢失了很多信息。比如芯片大小、形状、封装、厂家LOGO、脚位数目、排列 ...

老哥帅啊,非常感谢! 下次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