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d7850无供电

楼主(2021-08-26):
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没有出来,5v有,也没有短路,应该是电源芯片坏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个,求大神

网友:
点位图在此,只能帮你到这一步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5786-1-1.html

网友A:
5v有了1.8没有核心供电也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有了1.8没有核心供电也不会有的

核心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有了1.8没有核心供电也不会有的

错了,应该是1.8v怎么找

网友:
不给你点位图的链接了吗? 这个板没搞过 看图片感觉背面bios芯片上方那个ic是1.8v的转换芯片

网友:
第一张图,核心供电电感右边的不是吗

网友:
背面10脚管1.8连电感0.9,出了就核心显存。

网友:
上面那个不就是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