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没有时钟电压

楼主(2021-08-27):
   主板不跑码,没有时钟电压,但是偶尔能开机跑码,能跑码之后不拔电源一切正常,关机,重启都可以,但是只要一断电之后就又不跑码了

网友A:
起码要说说是什么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码要说说是什么主板吧

华硕m10c主板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刷bios

刷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刷bios

现在就是偶尔能出时钟电压,出来后一切正常,但是断电之后就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