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显卡摔这样,还有救嘛

楼主(2021-08-27):
rx580  显卡上顶部pcb边缘被摔折了,还有救嘛

网友:
有修过这样的没

网友A:
削开看看中层有没有线,中层没线补线就行,中层有线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削开看看中层有没有线,中层没线补线就行,中层有线直接放弃

中间没线,2边有

网友:
正面4根线,该怎么补离的特别近

网友:
线跟线距离特别近

网友:
手工过关的都能搞,不过估计愿意搞的人不多,飞线麻烦,价格报不高,万一中间层走线没补上全白搞,摔过的卡核心也不知道有没有掉点,反正我只告诉你可以搞,但是你让我搞我懒得搞

网友:
摔成这样显存核心掉点跑不了,有价无市。给钱也没人愿意搞,费事费力最后还不一定搞好

网友B:
飞回来,不行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回来,不行就扔了

恩,可以

网友:
这卡光补线就要600.主要看你愿不愿修了。

网友:
重摔核心显存同危,补好线多半也是白干

网友:
只能飞线了

网友:
明确告诉你 有救 不是难事

网友:
补线应该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