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552G第一次开机黑屏,强制关机,再开机就能进系统

楼主(2021-08-27):
如题描述,第一次开机黑屏,硬盘无读写,风扇转,有CPU温度.就是不亮机,强制关机,再开机就会亮机正常到系统,哪位遇到过吗?主板是AMD双桥结构。

网友:
coms放点试试,会不是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你若敢冒风险 就听我的试试   全板放电,,水洗主板角角落落洗干净,表面水质吹干,再放到bga200的温度 烘干3-5分钟左右,有烤箱最好,,

网友:
已经解决,用风扇吹北桥3分钟加焊,现在每次点亮(没有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