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立信W2000重做系统

楼主(2021-08-27):
看到lsa123456 发的帖子有教程,但是最后没有成功。
有没有懂的大佬来聊聊,复制的文件是哪个?原版固件有了。

网友A:
应该是你自己电脑里的FAT32下的文件吧,因为GPT模式的硬盘分区,系统文件和引导文件是分开的。但是呢,他的帖子里以说是MBR导,没看懂,你自己再琢磨琢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自己电脑里的FAT32下的文件吧,因为GPT模式的硬盘分区,系统文件和引导文件是分开的。但是呢,他的 ...

这个是固件里的文件,我复制进去后。开机显示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固件里的文件,我复制进去后。开机显示如下

这个应该是FAT32下的文件不对吧

网友C:
糸统都一样的!驱动不好打而己!这个主扳修过二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FAT32下的文件不对吧

官方固件就上面这3个文件夹。我也不知道哪个放哪里。附带教程也没说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糸统都一样的!驱动不好打而己!这个主扳修过二台!

怎么能弄好呢。按教程,就差文件放哪里了不确定。

网友:
楼主索立信W2000的系统你有是吧,我正好也在找这个系统,能分享一下,在哪下载的吗,谢谢

网友(2021-09-29):
我也在找这个固件是轻尚版的吗。固件和说明能共享一下不

网友:
能给个索立信W2000的固件吗?226465@qq.com

网友:
这固件是个“宝贝”都不分享呢,贴吧有个,然后被骂气的不分享了。

网友(2023-07-22):
原牌固件在哪里可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糸统都一样的!驱动不好打而己!这个主扳修过二台!

你好,能说说这个电脑怎么安装,固件能在哪里下吗?谢谢!

网友:
已经按流程做了U盘,但还是进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