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Play3 USB WiFi不能用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27):
华为荣耀Play3 USB WiFi不能用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为荣耀Play3

故障现象:

  WiFi不能用,USB也不能用。

检查方法:

  1、换了所有外配测试故障依旧,电源边上有腐蚀痕迹,有清洗过,WiFi铁盖剪开过,主板未动。

  2、开机测试发现震动后和同款正常机子比出画面要慢很多。

  3、开机后输入法弹不出来,恢复出厂没用(这里忘记测试指南针,导致后面走了弯路)。

  4、充电正常,但是USB没反应。

维修过程:

  1、先拆下电源,底下有部分电解质,清洗后装回,USB可以正常使用。

  2、检查WiFi供电,和CPU同步时钟和data线对地值,WiFi时钟未见异常,直接换一个WiFi和时钟还是不行。

  3、再次对WiFi周边对地址地毯式排查,发现有一个电容两端对地短路,查询图纸得知为VOUT18_1V8供电,来自电源,同时给I2C提供上拉。熏松香没烧出来。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下图电容破损,直接扣掉,故障排除。

WiFi供电

短路电容

相通位置

修复图

维修总结:

  1、没有仔细测试功能,导致走弯路。

  2、华为1.8V供电有的短路了也能开机,震动后显屏比正常机器慢不能弹出输入法应该和这个有关,待确认。

  3、拿到主板一定整板仔细观察几遍,这台机器就是只观察了WiFi和电源区域,导致费了些时间维修。

相关阅读:

重摔荣耀Play3易断线导致手机触摸屏失灵通病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487-1-1.html
华为荣耀play3重摔喇叭声音异常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2889-1-1.html
华为荣耀play3进水无送话无听筒维修过程思路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0052-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整得真是仔细

网友:
我一直挺好奇,MLCC电容为什么这么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