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把握完美拆芯片

楼主(2021-08-27):
刚学
手机
维修,看视频里的维修师傅拆封胶的芯片似融非融就翘,拆得很完美,如何能把我这种方法呢?背面不爆锡拆下也不掉点 请教下
手机

网友:
熟能生巧,一个字,练

网友:
把握好温度,拆芯片不能吹中间,容易爆,上点焊宝,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吹,多练习!

网友:
没有什么完美的温度,啥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老师可以告诉你每个芯片的功能和造成的故障。每个风枪和烙铁的温度没人敢说。

网友:
小芯片我喜欢400度点吹,10多20秒就能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