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一体机,板号CFM1D3S白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1-08-2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320i一体机,板号CFM1D3S开机白屏,怀凝屏无供电,折机测量屏线插痤,1,3脚的确无+LCDVCC  5V供电,+LCDVCC 由U21 APL3512A的1脚输出,U21第5脚供电有5V,1脚无输出,3脚无LCDVCC_EC开启信号,杯凝U21不良,折掉U21,再开机量3脚也无高电平电压,割断开与南桥连接的号PPWR_ON#再量3脚还是无高电平,问题明朗了,就出在R453,R454之间,打阻测量发现R453开路,更换后连接好电路焊回U21开机,呵呵正常英文画面出来了,收工。。。。

网友:
原来是分压电阻损坏。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要仔细修才能看出来,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