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752V显示器竖线问题(图)

楼主(2021-08-27):
请教各路大神:型号:AOC e2752V

黑色深色背景时候明显一条蓝线,白色浅色背景时候不明显,这是什么情况?如何着手?

网友A:
没救了 准备换显示器吧,, 这是COF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救了 准备换显示器吧,, 这是COF模块出问题了

模块能否更换呢?显示器成色不错,还想抢救下

网友:
COF芯片损坏,需要换COF,没有压屏机换不了。

网友:
有救它的钱 可以去买一台了, 主要模块还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