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500W有继电器吸合般的嗒嗒声

楼主(2021-08-27):
维修一炸管长城500W,更换了桥堆,保险,PFC开关管和CM6800后,开机发出嗒嗒声,像继电器吸合或者高压放电的那种声音,但听不出来是IC6800还是PFC电感还是开关管发出来的,在测量PFC输出反馈电压的2.5伏点位时,声音频率明显发生变化。有遇到这种故障的大神没有?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零件问题造成的响声。

网友A:
还有,这个电源空载输出电压正常,12V带个30W的水泥电阻开机就保护,反馈光耦接地强制开机,5V,3.3V正常,12V只有七八伏,感觉就是带不起负载输出欠压保护,然后我研究了一个月,啥零件都检查完了,连主变压器和驱动变压器都拆下来清理管脚重新上锡,还是不行。今天找来一相同好电源,12伏单独接30W水泥电阻,居然一样保护了,这是什么鬼?该电源前级6800,双管正激,后级PS229。

网友:
三十W有多少欧母

网友:
30W2.2Ω的电阻

网友:
嗒嗒响声已解决,桥堆后面这个滤波电容高压打火,拆下来居然容量1微法没变。

网友B:
105不是就1uf吗?说了那么多400正常吗?

网友C:
应该与1-2的欧小电阻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电源空载输出电压正常,12V带个30W的水泥电阻开机就保护,反馈光耦接地强制开机,5V,3.3V正常,12V只有七八伏,感觉就是带不起负载输出欠压保护,然后我研究了一个月,啥零件都检查完了,连主变压器和驱动变压器都拆下来清理管脚重新上锡,还是不行。今天找来一相同好电源,12伏单独接30W水泥电阻,居然一样保护了,这是什么鬼?该电源前级6800,双管正激,后级PS229。

反馈端,或者采样端看看电阻阻止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不是就1uf吗?说了那么多400正常吗?

一直都正常,这个桥堆后的滤波电容不会影响PF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反馈端,或者采样端看看电阻阻止对不对

外围电阻阻值全查了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阻阻值全查了没问题

那就是电源芯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电源芯片了

感觉就像是电源芯片自己的pwm调制出了问题,输出就功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就像是电源芯片自己的pwm调制出了问题,输出就功率低了

我怀疑PWM驱动变压器,没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与1-2的欧小电阻有关

没有1-2欧的小电阻

网友:
迅维培训,丰富资源立体化教学,行业资深培训机构。

网友:
欧姆定律试一下

网友E:
我以前修过一个开关电源,也是知友知友的响,很长时间没听出来,经过最后的判断就是变压器响,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怎么能发出这种声音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修过一个开关电源,也是知友知友的响,很长时间没听出来,经过最后的判断就是变压器响,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怎么能发出这种声音来。

CBB电容的自愈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