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天逸310充电问题,充电大电流,电池隔离管疑问

楼主(2021-08-27):
问题描述,刚开始是主供电有电容短路,拆了就好了,以为好了装机测试,发现单电池开机状态下插外接电源大电流,测量发现19v直进电池。

充放隔离管的控制脚在单电池时电压只有11v,开机后,有波形18v左右波形,关机后无波形11v

单电池开机状态下,再接电源波形会上升到25v左右,19v直进电池,上下管无波形

在单电池关机状态下插电源,一切正常,开机也正常,电池隔离管控制脚也没有波形,还是11v左右,上下管也能出波形开始充电

断开充电的电感,单电池开机后,接电源还是大电流,可以确定不是上管过来的19v,而是电池隔离管这边的问题

拆掉隔离管,可以正常充电放电(电池电压经过上管到的主供电)

问题,这个隔离管没坏,换了也还是一样,那么这个控制脚可以确定是不正常的吗?控制脚正常是不是单接电池高电平28v,外接电源应该变低电平,是吗?不应该有波形是吗?充电芯片大概率坏是吗?

网友:
再请问,如果是电源芯片坏了,手头没有,直接拆了隔离管,电池放电只通过上管放电,用久了会不会烧了上管

网友A:
不可以,隔离管起到19v和12v隔离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隔离管起到19v和12v隔离作用。

隔离管拆了不就真隔离了,大哥认真看下我的问题

网友B:
这种机器你说 一开始是主供电大电容短路,然后用电池,插电源大电流,如果给我修,主供电电容短路,修好 同时插电源电池大短,那么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  电源供电隔离2个管子  有一个已经击穿了,经验所谈,经常遇到这种, 我不会考虑电池隔离管,兄弟 你测测电源隔离2个管子,如果没有击穿,把2个都换了就好了   应该只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你说 一开始是主供电大电容短路,然后用电池,插电源大电流,如果给我修,主供电电容短路,修好 同时插电源电池大短,那么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  电源供电隔离2个管子  有一个已经击穿了,经验所谈,经常遇到这种, 我不会考虑电池隔离管,兄弟 你测测电源隔离2个管子,如果没有击穿,把2个都换了就好了   应该只坏了一个

谢谢,我看下

网友C:
是PQ302不是PQ3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PQ302不是PQ304。

还真是第一个隔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你说 一开始是主供电大电容短路,然后用电池,插电源大电流,如果给我修,主供电电容短路,修好 同时插电源电池大短,那么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  电源供电隔离2个管子  有一个已经击穿了,经验所谈,经常遇到这种, 我不会考虑电池隔离管,兄弟 你测测电源隔离2个管子,如果没有击穿,把2个都换了就好了   应该只坏了一个

还真是第一个隔离管,谢谢啦,请教为啥第一个管穿了(控制脚也穿了),19v能过电池隔离管,看看不明白原理

网友:
因为是公共点大电容短路,一般都是客户用笔记本习惯性 软关机之后 电源一直插在笔记本上  待机电路一直在工作,公共点大电容长时间工作  导致损坏,或者有些是因为贴纸腐蚀   风扇腐蚀之类的, 而且这种公共点电容导致短路5A的,客户不知道故障,  长时间插电源  电源隔离管5A一直工作   导致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