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7):
今天遇到一台小米161301-ff开机不显示。测各个电压都正常。开机一直重启。刷bios也不行。小米很少修,不知什么原因。大家修过吗
刷BIOS

网友A:
最后刷bios解决了
weiyusong
我也要这个BIOS啊。可以提供吗?
详情

网友:
现在只要能开机。一般刷bios都能解决

网友(2021-10-06):
引用 网友A:
最后刷bios解决了
我也要这个BIOS啊。可以提供吗?

网友(2021-12-08):
刚遇到一台 开机电流0.6左右重启 换了N个BIOS可以正常开机了 但是USB接口插入任何设备都死机

网友:
淘宝上买呀

网友:
我买得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2022-03-03):
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