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问题 求解

楼主(2021-08-27):
二手的 B360m mortar 问题如下1.主板开机端子短接 无法开机  IO芯片引脚 60&61 有高低高信号
2.短接电源绿黑线,可以开机,开机后(绿黑一直短接)短接开机端子 可以正常关机  也可以正常开机
3.IO芯片 1脚电压为0V

网友:
除了主板的硬件都测试过了 没有问题

网友:
莫非PSON断线了?

网友A:
IO芯片到电源口的PSON  不通  是不是就是短线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IO芯片到电源口的PSON  不通  是不是就是短线了呀

IO的 63口和电源口PSON 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 63口和电源口PSON 不通

要么断线要么就是中间还有其他的元件啊。

网友:
IO的 63口和电源口PSON 之间有大约100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