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3 PRO不认硬盘

楼主(2021-08-27):
联想小新AIR 13 PRO不认硬盘,有那们大神遇到过
BIOS 更新过。供电,都正常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就再找找电路图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 吗 手里也遇到一台

网友:
换了硬盘不行

网友:
进pe看看 有就是设置的问题  没有就是板的问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