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重新分配事件计数”非常大

楼主(2021-08-27):
硬盘“重新分配事件计数”非常大,在原本的系统里面,非常慢,重新安装系统后,使用一切正常。这个不换硬盘,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建议换硬盘  马上寿终正寝

网友:
这个属于误报。不用管它。
以前我也见过C4 记数几十万的,客户照样用,用了5年也没啥问题。
纯属误报

网友:
你可以用mhdd来检查下硬盘,我估计都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几次C5 有数值,健康状态警告,MHDD  197错误,低格一下好了

网友:
软件检查区块,C5没有事,可以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