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端子短接不通电 PSON对地可以开机

楼主(2021-08-27):
二手的 B360m mortar 问题如下
1.主板开机端子短接 无法开机  IO芯片引脚 60&61 有高低高信号
2.短接电源绿黑线,可以开机,开机后(绿黑一直短接)短接开机端子 可以正常关机  也可以正常开机
3.IO芯片 1脚电压为0V
4.IO 63脚 PSON到 主板24pin电源的PSON不通

老板们 能支个招吗

网友:
飞条线咯,如果pson脚有拉低的话就是断线了,找找看

网友:
难道是主板断线了?

网友:
是PSON到ATX的线轻微氧化腐蚀,没有完全断所有还能开机关机,

网友:
但是不稳定,跑跑线吧册。。。。。。。。。。。。。。

网友:
请大神出手,讲讲这个IO的各路工作名字和流程,一切就明了了。

网友:
从IO64脚飞跟线过去

网友:
飞线吧断线了,技嘉很多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