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ZQ0MB6E0 0.512a不显示

楼主(2021-08-27):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笔记本,板号da0zq0mb6e0.据客户说是拆机清灰加硅脂不亮机。插电待机0.0000,按开关直接上电到0.6a左右,拆机电流有0.512a过一段时间掉电到0.212a左右再到0.000a。还能触发,我插内存阻值卡,内存供电和内存vtt都有但是内存smb总线没有电压,测阻值为无穷大,想是断路,测无线网卡下边两个电阻到内存槽有想通,就是测试卡没供电,想直接飞线到内存槽,接上之后有电了但还是0.512a的电流,测主板其他供电都有CPU,显卡供电都正常,想是不是拆散热器碰着哪个电阻电容了,还真有,SVID的一个信号电阻撞一边了,直接加焊后,直接就上电了亮机了。再测内存smb总线有阻值500多,拔掉内存就是无穷大装上才有阻值。之前拆装内存都是无穷大。这个本子有点怪,smb总线是经q14,通过3v提供上拉。但在CPUsvid正常之后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