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怎么处理啊

楼主(2021-08-27):
收到一张r9280x,发现,,,怎么说呢。刚开始显存报错,后面发现干过核心

网友:
不懂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这种是核心问题吗

网友:
现在只是检测,然后还没开始维修,没有短路

网友:
对了,收显卡的时候,卖家说是能点亮,自用显卡,还拍了照片,能进系统,但进系统后白屏。对了卖家寄的是用申通快递。我怀疑是不是申通震坏的

网友:
现在点不亮了

网友A:
280x重植才稳定,加焊非常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x重植才稳定,加焊非常容易返修

应该是之前重值过,寄快递的时候被申通震了,现在可以显存扫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0x重植才稳定,加焊非常容易返修

刚加焊了下,还是一样4个显存报错

网友C:
白屏就是核心挂了。他都加焊过没搞好你还修没意思了。最后还是白忙活一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白屏就是核心挂了。他都加焊过没搞好你还修没意思了。最后还是白忙活一场。

问下,现在我还有一张r9370x   之前的主人胡乱搞,尽然去动显存供电,现在,,,,全部显存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白屏就是核心挂了。他都加焊过没搞好你还修没意思了。最后还是白忙活一场。

对了,如果这4个显存报错,把4个显存都换掉,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如果这4个显存报错,把4个显存都换掉,会不会好

四个显存好几百,如果换显存能搞好他就不会卖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加焊了下,还是一样4个显存报错

打测试点,加焊没用,数据线核心那边肯定有虚焊,这几天有三块A0 A1通道都报错的拆下显存发现是核心虚焊,全部重植核心搞定

网友:
学习中,4个显存好几百,难怪显卡这么高价格!

网友:
朋友,你这个是被上家重置核心以后挂了,白屏就是核心报废了。修来修去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现在我还有一张r9370x   之前的主人胡乱搞,尽然去动显存供电,现在,,,,全部显存报错

我的显卡也是显存全部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就是核心挂了。他都加焊过没搞好你还修没意思了。最后还是白忙活一场。

开机蓝屏,什么情况

网友:
280X 390X是海鲜市场经常翻车的型号。这类卡由于功耗大很容易虚焊。然后出问题很多人第一反应干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