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外星人15 F42P开机报警7声求助 附带LA-B753P BIOS

楼主(2021-08-27):
      前几天接到一台戴尔外星人15 F42P笔记本 送来时上电大短路!以前修过好几台 基本都是MOS管击穿了!于是就登记好留机维修!
最后检查出图片中2个MOS管击穿了, MDU1516以前修过家里有备件!6970没找到就订了几个!今天上机短路问题解决了,正常开机1.6A 反复启动3次就7声报警。。。。。。接着机声找戴尔报7声的原因百度:7声短鸣: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进入保护模式。不太懂这个意思!于是就论坛了半天!好几个案例说是BIOS问题!我就刷了论坛下的,也用原备份合成的!故障依旧!现在上图请大师们指导一二!先谢谢了!

附件上传了:原机备份BIOS UH4 8M和UE2 1M, 还有合成8M bios

LA-B753P合成8M BIOS.zip

网友:
GG 了 CPU 击穿了!应该是6970cpu供电MOS击穿导致CPU 烧了!!

网友A:
U坏了。记住不管谁家的机器,只要cpu核心/核显供电的mos上管炸,全部完蛋,一个都不会活下来,修了一百多台外星人坏U机器的老司机的经验总结。

网友:
根据楼主上面的MOS击穿,按照以往维修的经验是CPU COER的MOS管击穿了,一般是把CPU的供电芯片和MOS一起换才能好

网友:
7声音报警是CPU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坏了。记住不管谁家的机器,只要cpu核心/核显供电的mos上管炸,全部完蛋,一个都不会活下来,修了一百多台 ...

老师傅啊!

网友:
实模式、保护模式只有跟CPU相关了,换CPU吧。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CPU死了 外星人烧CPU供电管 没遇到过CPU能活的

网友:
交换板吧···········

网友:
交换板    省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遇到过几个报错的Dell我都是发懵的

网友:
CPU问题 没跑了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B:
1000交换板子搞定了!

网友C:
换的CPU还是交换的好,不用心烦去修

网友:
现在的板子只要是CPU上管击穿了CPU几乎都挂了. 不论笔记本还是台式机都是的.

网友:
高性能本子。只要短路都比较严重。哎。

网友:
7声是CPU问题,换cpu就行

网友:
换板子补差价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B:
1000交换板子搞定了!

请问在哪交换的?方便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坏了。记住不管谁家的机器,只要cpu核心/核显供电的mos上管炸,全部完蛋,一个都不会活下来,修了一百多台外星人坏U机器的老司机的经验总结。

Alienware15的4720hq换u大概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的CPU还是交换的好,不用心烦去修

卧槽,还有这个说法,我差点去换cpu了,我去看了一下,交换板只要300,换cpu七八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的CPU还是交换的好,不用心烦去修

我换板子推荐的吗?还是直接找某宝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