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9 摔了一下键盘 触摸用不了

楼主(2021-08-27):
换了 键盘 也是一样   电压有的     有没有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           单独接键盘 也不行

网友:
 没有人吗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如果真正的原因是摔了   那估计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A:
就怕你这说是摔的  只是客户随口一说   而不是真正的原因   维修思路很重要   要不然跑偏能跑到姥姥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你这说是摔的  只是客户随口一说   而不是真正的原因   维修思路很重要   要不然跑偏能跑到姥姥家

同感 哈哈哈   客户原话是这样讲的   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最近也是太忙 没有空 研究

网友A:
Pe试试    看看w上能不能用

网友A:
苹果和w 走的是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和w 走的是两条线

W  健吗

网友:
问豆皮系统

网友:
问逗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试试    看看w上能不能用

不能的  这个 2289  不让  进PE

网友A:
和客户要密码  把外置启动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客户要密码  把外置启动打开

谢谢 您             上面 说错型号了        有问题在咨询你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  重新刷T2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  重新刷T2

楼主t2怎么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  重新刷T2

楼主救我 我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