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闪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1-08-27):
13款A1398 。屏幕一会亮 一会暗。反复交替。有时候又能坚持很长时间不暗。由于手上没有屏幕。不好排除。不过经观察发现。有时候他亮了并不是停在之前的画面。而是处在注销状态的用户界面。类似于合盖的效果。由此考虑可能是lid信号引起的。拆板发现lid芯片腐蚀。刀片处理引脚。再更换lid芯片

网友:
无边大师。

网友:
经典案例,从软件推测出问题所在。

网友:
无边大神,很没有发精品贴了

网友:
楼主的分析问题能力很强大。

网友A:
这个也是从料板上拆的吗?

网友:
经典案例 ,学习了············

网友:
liD是什么芯片,请教谢。

网友:
潮的腐蚀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请教大神,这是什么ic。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LED主供电短路的,屏接口烧焦

网友:
这个ic,5v转5v吗?

网友:
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霍尔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从料板上拆的吗?

苹果料板都有

网友:
能想到LID,楼主还是经验丰富呀

网友B:
无边大师,很久没有发无边无际的精品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边大师,很久没有发无边无际的精品贴了

积分见底了

网友(2024-04-05):
苹果睡眠开关的问题自己2016年后的机器一般引起关机后开不了,要用组合键换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