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个液晶显示器的程序提示“写入错误……”

楼主(2021-08-27):
刷个液晶显示器的程序,就刷成功一次,然后再刷程序就刷不进去了,老是提示错误,原来备份的也刷不进去了,809F,哪位老师知道这是啥情况?

网友:
拆下来刷试试

网友A:
换掉那个8脚25系列存储芯片再刷,芯片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那个8脚25系列存储芯片再刷,芯片不行了。

好的 谢谢 明天试下

网友:
就是拆掉那个8脚吗?

网友B:
通过VGA线刷的吗?

网友:
就没在线刷 过·····

网友:
都是拆下来之后刷的,

网友C:
有时可以判断芯片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可以判断芯片是不是坏掉了

行 我拆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VGA线刷的吗?

是的,直接线刷。第一次用别的程序刷进去了,之后再也刷不进去 。因为刷的是找的程序,背光不亮了,然后再想把备份的刷进去也不行了。

网友D:
参考大家的建议 拆下来可以正常刷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用酒精好好清理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考大家的建议 拆下来可以正常刷  谢谢各位老师

修好了,建议把显示器型号版号屏号和程序一起分享出来,大家分享大家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建议把显示器型号版号屏号和程序一起分享出来,大家分享大家受益。

杂牌显示器,没修好,屏号都看不到。淘宝上买了个不同版本的程序,刷上去背光都不亮了,原版本的背光亮,但是灰屏,水平有限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