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8代主板华硕X44UQ

楼主(2021-08-27):
销售
数量: 1
单价: 650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配件
所在地点: 福建
手机号码: 12345654321

如题 进液  已知电源口的19V直接短路了 板层短路 我实在是修不出来 背后又是隔离芯片,算了不折腾了  但是能保证的是 8代的I5-8250U和显卡芯片是好的cpu 代码SR3LA,3  5v待机也正常 但是在EC附近 我不保证EC是好的 但是待机没有短路 应该也是好的  还有板载内存四代4G内存颗粒    拆件买了回血

网友:
人都没有? 奇怪了   价格可以商量

网友A:
当料板挺不错的···········

网友:
收废品的,顶多给二百块钱,可能还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料板挺不错的···········

是啊 这个就是料板了 只不过确定CPU那些都是好的 不然 一片死刑的板子能有啥价值  这个板子的命运只能是料板拆件用了卖给收垃圾的 肯定不值钱了

网友B:
八百是把所有值钱的配件都算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百是把所有值钱的配件都算进去了

我不知道该开多少合适啊?  这个CPU单单买就要900了 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好的 这个确定是好的 觉得价格高了 大家可以议价

网友:
650  有人要么  没人要 就。。。。算了

网友C:
上周收了2台笔记本,一台6代i5 4+128 戴尔的  1000元。另一台7代i5 4G内存 没有硬盘,屏幕有两条横线,进BIOS看配置后砍价730成交,都不带充电器,结果回来7代的 进不去系统,也进不去PE,换了几个系统做好的硬盘盒PE盘,都是进系统过程死机,被坑了 最后整机又500卖了。不过不知道楼主怎么就能确认U是好的呢,这种板载U坏的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周收了2台笔记本,一台6代i5 4+128 戴尔的  1000元。另一台7代i5 4G内存 没有硬盘,屏幕有两条横线,进BI ...

那你这个是知道U坏了   我这个U没坏 是因为 这个机器我朋友在用  就是从键盘的空格键进了点可乐 说实在话 要是进别的地方还不一定 可是这个进的是19V进去的  也就是连公共点都还没有过的那种 就是我们充电器19v进线,像这种隔离都没过去的 待机也不短路的 机器之前又是我这边维护的 我想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是知道U坏了   我这个U没坏 是因为 这个机器我朋友在用  就是从键盘的空格键进了点可乐 说实在话 ...

嗯,你可以挂咸鱼看看,应该比这里好卖多了

网友E:
知道为什么淘上的CPU可以卖650,你的料板只能卖200吗?因为拆换CPU有风险的。在淘上买有个七天无理由退款,顶多亏个运费。无论技术是否过关,但事实确是如此,所以淘上的成本就会高,卖一个赞3倍的钱也是合理的。

网友:
400 可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为什么淘上的CPU可以卖650,你的料板只能卖200吗?因为拆换CPU有风险的。在淘上买有个七天无理由退款, ...

没事 如果是卖两百 那就不卖了 以后碰到自己拆件用也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
谢谢 先不出了 留着自己拆件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