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拆掉电子才能点亮,是为什么?

楼主(2021-08-27):
我的工作是测试电脑主板好坏的。有些主板拆掉电子之后才能点亮主板,不拆电子怎么都点不亮。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电子?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哈哈,你说的应该是电池,3V 主板电池,可能这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子这个词不多见哦

网友:
拆掉好了  是因为复位了

网友C:
不会是你的电池座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这是什么东西?

三伏电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说的应该是电池,3V 主板电池,可能这电池没电了。

电池没电能导致不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你的电池座短路了吧

应该不是,很多块板都是。不可能都短路。

网友:
电池啊?南方人吧?电子?

网友:
这是需要清空cmos数据,不清不能够点亮,很多主板都这样的

网友:
南桥坏,主要cmos记忆区坏,去了电池后cmos恢复出厂,但保存会错导不亮,可换南桥,或改bios相关设置值使之默认为正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没电能导致不开机吗?

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