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部分失效,这个烧糊,怎么弄

楼主(2021-08-27):
usb不能使用,发现usb后面的一个6脚芯片烧糊了。怎么处理呢??之前看到另一个帖子说直接扣掉,因为太久没办法跟帖,所以请问,扣掉它以后是否可以正常使用usb接口,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如果桥内的usb控制部分没有受波及的情况下 扣掉是可以的 但都烧糊成这样就不好说了

网友A:
拼运气了,先量南桥抬走没有吧

网友B:
糊了都不拆掉,会烧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运气了,先量南桥抬走没有吧

能正常运行,就是usb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糊了都不拆掉,会烧主板的!

除了拿几个usb,其他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拿几个usb,其他都正常

拆了就好了,ESD 防静电元件,本来就是牺牲自己保护桥的。。。
当然,能有替换料件补上,更好,否则下次就烧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