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触屏局部失灵怎么查?

楼主(2021-08-28):
苹果6触屏局部失灵怎么查?5那一条线从上到下失灵!

网友A:
起不起横条,如果要起横条估计都是触摸IC

网友A:
你可以先换个屏来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换个屏来事

换了屏了,还是那样,应该主板触摸插口或者触摸IC坏了!但是不确定哪里!所以问一下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不起横条,如果要起横条估计都是触摸IC

起横条啥意思?

网友:
就这个样子,如果有这个样子直接干触摸ic吧,如果没有你也可以干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屏了,还是那样,应该主板触摸插口或者触摸IC坏了!但是不确定哪里!所以问一下怎么查!

触摸接口不容易损坏,你可以肉眼观察,估计都是触摸IC

网友:
没有,ic坏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