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370pro4点不了故障

楼主(2021-08-28):
一块华擎z370开机不显示,开始CPU都不热,换完CPU供电芯片CPU发热了,还是不显示。重刷biosCPU也不发热了,貌似这个主板供电有点复杂,没有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

哪里有370主板的图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370主板的图纸呢

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

多少玛尼,给我发个629742110@qq.com

网友:
cpu供电ic换了,周边的关联电阻电容检测了没有

网友:
自古华擎出妖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

网友(2021-11-16):
楼主找到图纸没,pwm没有开启电压,跑线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