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掉地上了

楼主(2021-08-28):
通电后卡拉卡拉响,还有救吗?电路板没有坏,外观没有磕碰。

网友:
不要再继续通电了 数据重要的话开盘找数据恢复  不重要的话花钱重买块   明显磁头在划盘片了

网友A:
没有数据的话,拆开外壳,看看它是怎么咔嚓咔嚓的,有数据就要找师傅,在无尘车间打开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据的话,拆开外壳,看看它是怎么咔嚓咔嚓的,有数据就要找师傅,在无尘车间打开维修。

测试用盘,500g的,没有重要数据,没有无尘车间,有没有回收硬盘的?电路板应该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用盘,500g的,没有重要数据,没有无尘车间,有没有回收硬盘的?电路板应该还是好的

肯定有回收的,几元钱还不如送个人情!

网友(2021-09-28):
废了....能识别的好像可以买9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