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vivo Z3I手机照相图像翻转,是哪里故障?

楼主(2021-08-28):
答:排除相机问题后检查陀螺仪。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可以先通过刷机来排除是否是系统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就捡漏了;如果不是的话就证明是硬件的问题,排除相机本身的问题后,可以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