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32,苹果系统滚动条走完黑屏

楼主(2021-08-28):
客人一台2018款A1932,故障为系统滚动条走完黑屏

更换屏后故障消失,确认为屏故障引起。

网友:
不能吧 竟然是屏幕 我第一印象是硬盘 或者系统

网友:
屏亮,不可能屏问题。

网友:
看下是暗屏还是黑屏 过滚动条后黑屏屏故障这个问题有些匪夷所思啦。

网友:
这就有点玄学了,

网友:
不好判断,无法确定的话先外接出来显示器,

网友:
有屏还好,没屏的话,买来屏换个还是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可以尝试下修屏幕小板

网友:
我第一反应是显卡,但不知道这款有没有独显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网友:
苹果的机器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有屏还好,没屏的话,估计只能买来试试看 不行还要亏几十块

网友:
会不会LID信号引起的

网友:
接外接测试是正常的,手上也没有这款屏,就与屏供应商说明了,若不是屏的问题就退回,不过要损失点运费的事。结果屏到货换上测试正常,因此确定是屏引起。写出来就是为同行售后碰到此类故障多一个参照

网友:
查CPU供电,我遇到过一个,CPU核心有一路供电没有,输完密码进系统就黑屏了

网友:
进系统黑屏是屏的问题?再换回原来的试试

网友:
这玩意儿能是屏幕的事儿?

网友:
震惊了   这个问题可能大概就是像其他品牌的笔记本屏坏导致的进系统黑屏一样的原理吧

网友:
没备用屏修死都修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