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维修小记

楼主(2021-08-28):
修一台联想Z470笔记本,故障是大短,打了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于是直接调低电压烧机,一个P沟道MOS管明显发烫,这个管子是适配器出来后送向公共电的,换掉发现待机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能触发,3/5V待机还是没有,再测公共点还是没电压,于是以为是没过保隔,于是测了下        ACIN,发觉电压跳一跳的,测分压电阻都是好的,不可能是芯片问题,这种现象比较像保护了,如果会保护芯片基本确定是好的,再仔细看可调电源电压好像也在跳,并且电流也在跳,电流最大一百多毫安,那可能是后级短路了,于是重新打电感阻值都正常,再打MOS管上端竟然为零,再次烧机,一颗公共点电容发烫,换之修好,

网友:
没分了,请各位看过后加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