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000 NM-A271装电池不过隔离,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1-08-28):
加热冲电芯片就能正常工作,冷机后就不正常了,电源有保护动作,冲电芯片供电正常,ACDET 2.6V,REGN 6V(不正常时有轻微跳变),ACOK不拉低,P2-1电压19V,此时第一个隔离管能过感觉有点不解(P2 19V),737外围元件基本换完了,无招了,请大家支招。

网友A:
p2-1应该是低电平第一个管才算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1应该是低电平第一个管才算完全导通。

正常时候5V左右,现在现象是接电源 ACOK不正常,导致PQ303导通

网友:
学习中。。。。。。

317518682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中。。。。。。

吴正海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遇到过充电上管短路的

网友C:
ACOk是适配器检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充电上管短路的

不是这种情况,先接电源 ,再接电池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Ok是适配器检测电压

是这个电压,但是这个芯片正常为 低电平

网友:
3.3v正常吗?

网友D:
吹了充电芯片,重新换个上去,重点要焊好,用放大镜仔细看引脚有没有焊好。没有6v,肯定没有acok,没有acok肯定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E:
订全新原装的芯片,把那个焊点镀锡,确定焊好了再测量。现在很多芯片买回来都有问题,我买了5颗全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两个隔离管都是P沟道的隔离管,第一个肯定能过了,但是他坑定是虚电,没有完全导通,这种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吹了充电芯片,重新换个上去,重点要焊好,用放大镜仔细看引脚有没有焊好。没有6v,肯定没有acok,没有acok ...

没换之前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订全新原装的芯片,把那个焊点镀锡,确定焊好了再测量。现在很多芯片买回来都有问题,我买了5颗全是有问题 ...

原冲电芯片就是这个问题,换了新一样,应该更焊接没多大关系

网友:
先换了上管,2个P管,不行在换充电芯片

网友:
想得到的基本都换了,在想会不会是电池问题

网友F:
我也遇到一台故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一台故障一样的

解决没有呢?

网友:
换全新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