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遇到联想Y450触发掉电问题

楼主(2021-08-28):
昨天遇到一个Y450 DAOKL1MB8GO REV:G  的笔记本,电流表显示是触发后电流升到0.4就掉电到00,,触发后失败,根基图纸查到19V公共端电压正常,待机电压5VCPU 3VCPU 也正常,,但是5VCPU升压而成的+15V却只有13.6v,,是不是这个+15不够,只有13.6V。。所以触发失败,这个+15在后面关系到很多动态电压转换的。。现在上图

这个15v由2个复合二极管和电容升压而成(DL3是空的)但万用表测到只有13.6V,,复合二极管测到好像没什么问题。不知道元凶是不是这个电压不够造成?

网友A:
4个二极管组成升压,测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测到DL3不是空的,,是连接着3VCPU 的下管驱动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二极管组成升压,测一下。

只有13.6V,图纸上是15V,是这个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二极管组成升压,测一下。

只有13,6电压,图纸上是15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二极管组成升压,测一下。

两个复合二极管,正向阻值288,反向无穷大,貌似没什么问题,,

网友A:
15v是屏供电,不是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是屏供电,不是主供电。

不是屏,,是后面转换动态电压都需要的

网友:
和这电压关系不大,应该缺电压

网友:
不过內存,看内存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的供电小板特别容易坏

网友:
这款机器都是修小板,那里太烫了

网友B:
小板上的两个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上的两个供电出来没有

小板问题,保护了。但 拆了小板上电,显卡芯片又烧了

网友(2021-11-15):
我遇到这样的都懒得修了,板子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