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联想Y450触发后掉电问题

楼主(2021-08-28):
昨天遇到一个Y450 DAOKL1MB8GO REV:G  的笔记本,电流表显示是触发后电流升到0.4就掉电到00,,触发后失败,根基图纸查到19V公共端电压正常,待机电压5VCPU 3VCPU 也正常,,但是5VCPU升压而成的+15V却只有13.6v,,是不是这个+15不够,只有13.6V。。所以触发失败,这个+15在后面关系到很多动态电压转换的。。现在上图

这个15v由2个复合二极管和电容升压而成(DL3是空的)但万用表测到只有13.6V,,复合二极管测到好像没什么问题。不知道元凶是不是这个电压不够造成

网友:
直接飞线19V

网友A:
Y450开机掉电大概率是中间那个小板的问题,另外升压后13.6V是正常的,15V是理论值,实际电压会有差距的。

网友:
13.6伏是正常的,这个电压是用于打开NMOS管的。

网友B:
遇到Y450掉电,小板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Y450掉电,小板的几率大

的确是,就是那个显卡供电小板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50开机掉电大概率是中间那个小板的问题,另外升压后13.6V是正常的,15V是理论值,实际电压会有差距的。

的确是显卡供电小板问题,,保护了。拆了后,电流升上去,但居然升到2A几,,显卡芯片烫手,,可能显卡芯片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Y450掉电,小板的几率大

我拆了显卡那个小板,再开机电流上去了,一直升,升到2.6A,而且没接屏和电池情况下,我关机,用手触摸,发现显卡芯片很烫手,,会不会因为拆了显卡小板,导致烧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50开机掉电大概率是中间那个小板的问题,另外升压后13.6V是正常的,15V是理论值,实际电压会有差距的。

我拆了显卡那个小板,再开机电流上去了,一直升,升到2.6A,而且没接屏和电池情况下,我关机,用手触摸,发现显卡芯片很烫手,,会不会因为拆了显卡小板,导致烧显卡芯片?

网友C:
这型号显卡下板上的2个330容易坏

网友:
通病解决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显卡下板上的2个330容易坏

原来是 通病

网友:
供电小板........换了就好

网友:
Y450通病是330的电容。以前修过好多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显卡下板上的2个330容易坏

的确,有一个330短路了,

网友D:
拆了供电小板还敢上电?我记得小板上是一个1.05电压吧,那是北桥的fsb接口供电,拆掉后估计北桥可能暴热,电流特别大。显卡发热,有可能显卡的主要接口供电也在小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供电小板还敢上电?我记得小板上是一个1.05电压吧,那是北桥的fsb接口供电,拆掉后估计北桥可能暴热, ...

没办法。不拆了。不知道是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