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乐视超级电视L503N黑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1-08-28):
      收到一台同行拿来的乐视超级电视L503N,说是黑屏,开机有声音,屏是黑的,换过背光板和灯条故障依旧,陷入困境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经询问,他说背光开启信号正常有3V,就是背光供电电压上不来。背光板供电的35V也正常。板还是新换上去的。听他这么一说自已也没多大把握,先干再说,折机测量如他所说的一样,背光开启信号正常,供电也正常,我也迷茫了,老办法跑电路,先从背光开启信号跑起,拔掉CN203这个挿座的胶套开始跑BL-ON\OFF。泥马的,,不掀开它的裙子还真不知道裙下是什么情况。。。BL-DM,BL-ON\OFF,12V(STB)这三个信号根本与背光板毫无关系,根本没连出去,纯属空置,难怪换两大件修不好,再仔细观察背光板的其它连接座,还有个CN204挿座,难道是它控制背光的?先测量电压先,经测发现HSYNC,VSYNC行场这两个信没电压,开机瞬间也没有,这两个信号经排线与主板J1304挿座连接,然后经几个电阻与主板的J1300挿座连上,J1300排线又连接屏体内部,应该是接收屏的反馈信号用的,这只是个猜测,没有折屏看过,先这样认为先,下一步推测,既然是连接屏的反馈信号那么首先是屏先要正常工作才有行场信号反馈出来呀,那就与逻辑板有关了,因为逻辑板正常工作了才有行场信号,测量逻辑板各重要测量点,果然,没有VGHP电压为0V,VGHP电压是UP1  CM508的第23脚输出的,再测UP1的第31脚无EN开启信号,经跑电路EN是由IN8906A内部发出的,翻看IN8906A背部板面有种被炀烧发黄的现象,怀凝这个大芯片长期处于高温工作状态虚焊了,立马加焊后装回去,接回所有的线头,开机。。再测一下VGHP。。。28V。。。出来了,翻看屏面,,,呵呵亮了,图像正常。此机维修到此结束。希望各信看了不要糊喷啊。。。不是我在这吹自己技术高还是什么的,这是事实啊。。我也弄了大半天,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背光控制方式,是我走狗屎运了。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有电视也可以学着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