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Vostro1015使用

楼主(2021-08-28):
DELL Vostro 1015 使用过程中,有时屏闪,有时正常,换屏测试过也闪,屏线检查过,有没遇到的,交流下!

网友A:
碰打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虛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打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虛焊。

测试过,正常时不闪

网友:
这肯定是先加焊显卡,不行再发根屏线回来试。就这两个可能

网友:
搞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白路过……

网友:
最后换主板解决了!

网友(2021-10-14):
把独显禁了,在测试,好了就加焊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