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款驱动板,刷BIOS为什么读出了的不一样?

楼主(2021-08-28):
清华同方显示器 TF220aw RTD270clw,八角芯片取下来,RT809H读出大小4M,512字节, 然后用RT809HD的VGA ISP 独读出16位 2M字节?两个读出来的是一个芯片吗??、不太懂  大神来解读下!

网友A:
正常的。没有问题,ISP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没有问题,ISP就是这样的。

谢谢  新手不太懂

网友B:
一个4M   一个16M   二楼你感觉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4M   一个16M   二楼你感觉正常??

应该读的不是同一个芯片,但没修过显示器,在线吃瓜

网友:
两个板子的程序芯片不一样,一个是容量16M位,2M字节。另一个是4M位,512字节。两个芯片容量不同。不通用的。换成一样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