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20C-15IKB开机没反应,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2021-08-28):
联想IdeaPad 320C-15IKB开机没反应,指示灯都不亮!经排查是图中pu1401短路引起的,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有认识的大佬吗?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图中芯片的丝印应该是AKUJ489,感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芯片的丝印应该是AKUJ489,感谢各位了!

或者丝印也有可能是AKUJA89 因为那里烧了一点 看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