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掉电,希望大佬支个招

楼主(2021-08-28):
按下开关,电流上到1.1左右,过几秒掉电。
测量HWPG,发现按下开关后的一瞬间有3V,之后就没了,这是什么情况,望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测量一下二级转换电路有没有短路哦   后记转换电路短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二级转换电路有没有短路哦   后记转换电路短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大师,请教一下。这二级转换电压要怎么查,在图纸中要如何搜索,野路子一个,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B:
换个CPU看看这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看看这款机器

已经换过测试了,一样掉电

网友:
小六角吧

网友:
开机掉电 还是进系统掉

网友(2021-09-28):
要么缺供电 要么保护

网友(2021-12-16):
跑一下电路,然后思路就清晰了